关于三菱QD75MH4定位完成信号X14没有输出

楼主(2021-05-05):
有必要记录下这次的维修经历,是关于定位完成信号X14没有输出
故障现象:定位Y10输出正常,X0C轴忙信号正常,伺服电机定位结束后就是定位完成信号没有输出
用works2软件监控定位模块,正常没有故障报警信号,维修的过程很是煎熬,怀疑过是定位模块有问题,修改了定位模参数“指令到位范围”降低了伺服的速度,还是没有结果,后互换了定位模块重新下载智能模块参数后发现更大的麻烦来了,定位模块报警,每个伺服都要回原点,之后故障还是没有消除。
通过软件查找定位模块的历史报警信息,结合现场的反映,定位模块有547报警代码,二是伺服电机发烫,后通过现场对比发现是伺服刹车没有打开,(判断伺服刹车的好坏:测量电阻阻值二十几欧姆,接通24V电源,用手感觉或会听到碰的一声),至此真正的故障点找到,电话联系伺服电机修复更换刹车盘,维修正常

网友A:
感谢分享!又get到知识点了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....主要是刹车没打开

网友C:
前几天搞一个二手项目更坑,设备发过来线都剪完了,一个垂直轴用的带抱闸步进,看电柜实际情况之前的抱闸应该是PLC程序控制的,巨麻烦,实际上买的步进驱动器可以自己管理抱闸的,于是改线把抱闸控制改到步进驱动自己控制,程序写好以后试运行步进嗡嗡嗡响就是不动,但是步进驱动控制的抱闸继电器也亮了,然后重新查线,发现步进抱闸的延长线在热缩管里面断掉了,之前的二百五在这个地方居然是上烙铁焊的,而且还没焊好,直接折断以后被拉脱了.
坑中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