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06):
威纶通MT8102IE与三菱FX  232BD,
通信线自己焊接的2和3交叉。5对5。都是母头。触摸屏接的是com  B,
威纶通设置。设备FX232/485bd, 设RS232,com 1, 19200,
even,数据位7,停止位1,plc站号1。form 1。
plc通信。选专用协议通信。其他与触摸屏设置均相同。
程序下载进去。
触摸屏,写了一个位开关。但是设备那里只能选fx 232/485bd。把触摸屏程序写入。两者开始通信。触摸屏进入主界面。没有通信故障。
plc  BD模块的两个灯也在闪烁。
现在的问题是,点位开关plc没有接收到信号。
大家帮分析一下是哪里问题?谢谢!

网友A:
D8120(D8400)~~設定
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楼主:
已解决。按参数设置。已经连上。且触摸屏没有报警通信故障。但是由于M的读取和写入与plc对应不上。实际上是读取和写入m搞反了。所以点触摸屏时。没有反应。故认为是通信故障。后来检查到问题了,改了M。操作可以控制plc M。问题得以解决。头一次用232bd通信。走了弯路。

网友B(2021-11-27):
最近也搞MT8102i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