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06):
据网上资料可以使用SetTag这类函数,想请教下大神应该怎么能实现
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、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:

1.各类PLC程序设计, 人机界面HMI编程,变频器、伺服电机、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;
2.可承接各种PLC、触摸屏程序,可CAD、eplan出图接线图。
联系方式:QQ 275518719 微信:HEXI510

网友A:
1、建立连接1的变量1,和连接2的变量2;
2、计算机属性中选择“全局脚本运行系统”;
3、新建全局脚本动作,循环触发脚本   SetTagWord("变量1",GetTagWord("变量2"));
真诚感谢!但是博途版的和经典版的好像不太一样,求教应该怎么实现这个呢

网友A:
试了一下,博途Advanced只有VB脚本,不太熟悉;
直接用HmiRuntime.SmartTags("变量1")=HmiRuntime.SmartTags("变量2")就可实现数据传送。
真诚感谢!我先去试试
  • 下载积分:+1(乱舞天朝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    非常感谢楼上热心帮忙,VB函数SmartTags("变量1")=SmartTags("变量2"),可以实现数据转换,但是博途这个需要事件触发,所以可以用按钮来触发这个函数,然后执行一次;我这边想利用周期脉冲变量来反复触发这个函数来实现数据转换。再次感谢
   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、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:

    1.各类PLC程序设计, 人机界面HMI编程,变频器、伺服电机、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;
    2.可承接各种PLC、触摸屏程序,可CAD、eplan出图接线图。
    联系方式:QQ 275518719 微信:HEXI510

楼主:
    已完结  谢谢
    本司长期从事非标自动化设备电气控制、工业自动化开发工作:

    1.各类PLC程序设计, 人机界面HMI编程,变频器、伺服电机、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;
    2.可承接各种PLC、触摸屏程序,可CAD、eplan出图接线图。
    联系方式:QQ 275518719 微信:HEXI5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