松下FP-X plc加扩展模块后ERR灯闪烁,求解决方法

楼主(2021-05-06):
旧设备改造,fp-x c60r的plc加了个fp-x0 e40rd的扩展模块,ERR灯闪烁。状态显示“单元安装限制”,要哪里设置吗?求方法,用的是GR7软件

网友A:
每个模块可以设置是否为最后一个模块,最后面一个模块需要拔码设置,设置成

楼主:
之前已有扩展的,加了一个。最后模块拨码的话,那么前面的模块怎么拨码呢

网友B:
把之前的拨码全部OFF。把最后加的那个拨ON
多学多用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