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,TK6070IP 触摸屏的窗口编号值写入PLC寄存器

楼主(2021-05-06):
大家好
求助一个问题 例如:TK6070IP 触摸屏制作了5个窗口,那么切换窗口后怎样让PLC知道所在哪个画面呢
因为不知道,TK6070IP 触摸屏那个寄存器地址是多少?

网友A:
你找一下威纶通的系统地址lw9000以后的

网友B:
PLC控制 自己设置就可以了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回复。
在调回主界面的按钮下面,埋一个复归型按钮,用这个复归型按钮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