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三菱5U控制三菱JE-A伺服放大器丢步

楼主(2021-05-07):
各位大神 请求帮助 我这里切割台 X Y两个轴 在运行过程中 偶尔会发生 PLC显示脉冲走完了,实际上PLC只走了一半行程,在返回时刹不住车撞机,昨天发生了两次,平时走的位置很准确,请求大神帮助。

楼主:
能帮我分析下么

网友A:
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故障。servo 使能线接触不良。导致松下马达走了一半。就停下来。再次返回时。超程。后面检测发现是伺服使能线接触不良导致。
JE-A的控制器。需要参考接收脉冲的频率。参数。

楼主:
我的使能是控制器参数设定的,通电自动使能 ,没有接线。还有别的可能么?

网友B:
按顺序依次更换下列部件,使用摆除法找到问题
1、更换电源电缆
2、更换编码器电缆
3、更换伺服电机
4、更换伺服驱动器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我驱动器调换过,那我试试动力线和编码器电缆调换下 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驱动器调换过,那我试试动力线和编码器电缆调换下 ,
最近遇到一个类似事件,竟然是电机坏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楼主:
我是丢步 电机坏 不会报警么

网友C:
发脉冲比较头疼
伺服没报警 没走

网友D:
只能逐个排查硬件看看了
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

网友E:
看看你的发出的脉冲频率是不是过高,伺服电机来不及执行?

网友F:
是不是有大功率的干扰了,做好接地

网友G:
切割台 X Y两个轴,什么切割,有干扰没???

网友H:
看下联轴器是不是松了
  • 下载积分:+1(13112663951) 热心助人!

网友I:
    PA13设置成0211试试,我以前也遇到过,

网友J:
    更换下电源试一下
    或者从新接个地线

楼主:
    我找到  原因了 联轴器 松动了  偶尔  带不起来  谢谢 各位五湖四海的朋友

网友K:
    干扰,速度过快,

网友L:
    做好排查外,建议做闭环控制,采集编码A、B相脉冲,来判断当前电机的实际位置;增加硬件成本不超过500.增加点程序就可以了。
    免费方案支持,带徒弟
    ==承接自动化项目==
    TEL/VX:13701841216