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 from 指令的问题

楼主(2021-05-07):
FROM K0 H0E2 K4M3040 K1
TO K0 H160 K4M2000 K1 哪个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

楼主:
将0#模块的BFM#H0E1十进制是224单元位置控制PLCM3020-M3035位

网友A:
FROM K0 H0E1 K4M3020 K1
K0:IO号为00
H0E1:存储地址(E1>225)
K4M3020:3020-3035 16个 K4=16 k1=1
k1:读一个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B:
现在都不看指令手册的吗,上来就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