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GX WOKS3从FX5U PLC 读取PLC程序到电脑,为什么老显示覆盖?

楼主(2021-05-08):
用GX WOKS3从FX5U PLC 读取PLC程序到电脑,为什么老显示覆盖? 又不是下载到PLC中,是从PLC读取
读取出来另存后通过效验与PLC对比,怎么又有一项不一样呢?

网友A:
1、你要是开着一个程序去读取PLC程序可不就是要问你覆不覆盖掉你开着的那个程序
2、不一致的是软元件存储器,这个你又没有读取覆盖,不一致不是很正常吗

网友B:
不要点保存,要点另存为

网友C:
您直接打开GX works3,然后连接PLC读取程序看看还会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