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08):
初学三菱PLC很多不懂请教各位,见附件,问题是X2,X3,X4的操作码是LD,而X1的操作码是AND

网友A:
      当初在用手持式编程器的年代,这个必须学习且熟练掌握....
现在,用PC软件编写,只是应用而非开发PLC的群体应该了解一下就行,不必深究。
以上,个人见解。

网友B:
教材有问题,X2,X3,X4的操作码也要用AND,还有现在人都用梯形图,学用指令写程序没有意义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     当初在用手持式编程器的年代,这个必须学习且熟练掌握....
现在,用PC软件编写,只是应用而非开发PLC的群体应该了解一下就行,不必深究。
以上,个人见解。

赞同,
看到有些人还买手持式编程器来学习,简直是多此一举。
二手笔记本200,300块钱都可以用来编程,
哪里还要用手持式编程器。

网友D:
这个比较厉害了啊  很不错的知识

网友E:
PC软件编写的话,看到常开就LD就好了,看到常闭LDI。并常开OR并常闭ORI。

网友F:
一起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