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08):
模拟量4-20MA的信号有没有办法接到FX5U内置模拟量输入端使用?该死的,不想加外置模拟量模块,太贵了。想简单处理一下,可行吗?

网友A:
可以  加个500欧姆的电阻就是了,精度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  加个500欧姆的电阻就是了,精度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

精度当然要好啊,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
精度当然要好啊,

内置的精度大部分都一般般。
研华有些模块电流源输入并联一个120欧的精密电阻,电压不用。

网友C:
精度很差 不建议用

网友D:
需要精度的话建议买个4-20Ma转电压模块,最后放在PLC端转电压使用,问题应该不大。

网友E:
5U自带的精度很低,好像只右几千的分度,想要精度高需要买模拟量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