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R Configurator SW3软件使用疑问

楼主(2021-05-08):
各位老铁晚上好
这套软件能将参数输出到Excel 吗?
我找了好久都没办法
这软件是不是不能从旧的变频器将参数直接复制到新的变频器里头

网友A:
通过USB线参数可以导入导出。

楼主:
两个变频器参数能比对?

网友B(2022-02-14):
可以把参数保存成表格

网友B:
另外,问一下您的软件是中文还是英文的

网友C(2022-06-20):
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