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09):
如图,请教一下,5U的做FB的时候,请问一下自动分配的软件范围是不是一下这个地方?就是锁存部分

网友A:
5U  FB分配过程中地址容易重复 不知是啥鬼  老是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5U  FB分配过程中地址容易重复 不知是啥鬼  老是串

现在就是不知道他使用了什么地址呢

网友B:
銷存是斷電暫存器數值保存
fb自動分配應該是指fb裡面用多少元件。你定一個起始位址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銷存是斷電暫存器數值保存
fb自動分配應該是指fb裡面用多少元件。你定一個起始位址就好了

我实在找不到在哪里设置了呢

网友C:
5U的FB分配软元件地址是不占用M,D等区域的!我问三菱客服,客服解答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U的FB分配软元件地址是不占用M,D等区域的!我问三菱客服,客服解答的。

那延时时间呢??请问一下大佬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
那延时时间呢??请问一下大佬

应该说是T,我也没办法确认这个呢

网友C:
应该也是不占用地址的啊,你在FB里定义的定时器标签,不需要转换成T.

网友D:
FB都是建立的局部变量,跟内部的地址怎么冲突?

网友E:
你调用的时候要一个一个添加,可能你删除了又添加了,FB名称重复了就会串
引用 网友A:
5U  FB分配过程中地址容易重复 不知是啥鬼  老是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