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0):
请教各位前辈:
如题:CP1H、CX-Programmer 9.7 TIMX、TTIMX即BIN编写不成功。这是哪里出错了?
而BCD模式可以运行、显示如下:

网友A:
要设置的,只能2选1

网友B:
引用楼主土老莫于2021-05-10 01:15发表的 TIMX、TTIMX即BIN编写不成功 :
请教各位前辈:
如题:CP1H、CX-Programmer 9.7 TIMX、TTIMX即BIN编写不成功。这是哪里出错了?
而BCD模式可以运行、显示如下:

PLC属性中勾选以二进制形式使用定时器/计数器选项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感谢!按楼上说的,终于搞定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