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西门子200smart运动轴的加减速时间问题

楼主(2021-05-10):
求助西门子200smart运动轴的加减速时间问题,用AXISx_SRATE 子程序来设置轴的加减速时间怎么不起作用?求大佬解答
共同进步

网友A:
不会看ERR错误啊 子例程文件包 右击帮助 找到对应ERR错误提示
子例程同一时间段 只允许 一个子例程工作
用运动向导 是无法 一边定位 一边调速
需要定位时执行 多段速 需要自己写指令完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