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0):
我手动面板电位器给定频率,自动modbus通讯给定。可以实现吗?

网友A:
蛋疼,第一/第二频率指令来源切换方式,或第一频率设置为主+辅的形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蛋疼,第一/第二频率指令来源切换方式,或第一频率设置为主+辅的形式

频率指令需要切换才行,面板给定和通讯给定需要切换,请问下主+辅的形式如何搞的?我学习下。
小侯

网友C:
我曾以三菱CC-LINK與三菱變頻器做過類似的
利用指令切換EXT外部或是NET網路控制
可以在運轉時切換
或是可以考慮用外部切換

三菱E700操作模式切換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频率指令需要切换才行,面板给定和通讯给定需要切换,请问下主+辅的形式如何搞的?我学习下。

我错了,主+辅在自动时没法去除手动的设定影响,还是第一第二切换吧,不过既然有了MODBUS通讯,可以增加一个旋钮或直接触摸屏给定,转换成modbus的值统一控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