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MODBUS-RTU控制三菱MR-JE-A系列的伺服程序案例

楼主(2021-05-10):
请教MODBUS-RTU控制三菱MR-JE-A系列的伺服程序案例。
哪位大神有的话麻烦分享一下,谢谢了。
主站的PLC可以是FX3U,FX5U或者CP1H都可以。

网友A:
你是要用三菱点位表控制?我之前在论坛有发过相似案例,你可以看我主页了解一下,而且论坛上也有很多案例可以参考。。

网友B:
通讯控制不能使用位置模式,只能当变频器使用,只能用速度和扭矩模式,但是可以挂很多台,一般很少有人用

网友C:
通讯ModbusRTU控制台达伺服很方便,功能绝对很强大!开发者的要求相对也高.可以做到怕你想不到,没有台达做不到的功能.

网友C:
通讯ModbusRTU控制台达伺服:原理是,你只要告诉他做什么,然后做什么,很多不同的伺服动作,都自己能完成的,不需要上位机去控制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