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0):
目前知道的有锥度张力控制(要算卷径,材料上张力大小随卷径变化而变化),恒张力控制(依靠张力传感器反馈,调节材料上张力恒定)。现在不知道对于卷材的话,哪种张力控制更好一些。网上查说恒张力控制的好些,但贵一点。不知说的对不对?

网友A:
锥度是控制收卷的 原理上来说都是控制张力

网友B:
如果只是控制收放卷张力,那都很简单,难在过程张力

网友C:
锥度控制    即使完美 匹配卷径对应张力的曲线  也是不行的   因为同卷径下  不同材料密度 会影响张力的大小
恒张力控制    如果是普通的张力控制器  因为张力控制器  滤波一般设的比较高  为了卖相好(显示稳定)  张力控制器还是买好点(三菱10000一套 普利源 7500一套 博信 博信最便宜 3300一套)
一般恒张力都是自己做   反馈源(可以是张力传感器加放大器  或者 摆杆)
变频器控制模式 一般三种  1.纯速度控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速度控制+转矩限幅(电动+再生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转矩控制+速度限幅
除了 1.  可以无需反馈内部即可实时计算卷径
        2和3. 都需要引入一个角速度信号(可以编码器提供 或者变频器FM脉冲输出提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