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三菱QD77(400客服解决不了的问题)

楼主(2021-05-10):
三菱Q4PLC。使用QD77S16M定位模块,总线控制,伺服驱动器MR-JE,伺服驱动器使用了电池。
Md.20:进给当前值---与---Md.21进给机械值:断电以后自动清零,求解???
400电话客户目前解决不了问题。使用正常,只是断电原点以上电当前位置自定义为原点。。。
(补)由于工况使用,电机永远不能旋转一圈,故无法使用原点复位功能。

楼主:
问题解决,感谢各位大神!

网友A:
怎么解决的啊,不说出来分享下啊。

网友B:
伺服参数设置问题

网友C:
1.电机是绝对值电机
2.伺服参数,组件,电池,绝对值检测系统使用

楼主:
解决办法:由于机械结构,电机最大旋转不足一周,(MOV K9001 地址 回原点功能不能直接使用)那么把pr.43改为数据设定型,把电机的连接器拿掉,手动旋转电机最少2圈以上,传送K9001,这种方式的回原点电机是不转的。这种设置以后,再次断电,数据就会保存了!包括断电以后纯手动转动电机,是有记录的
本人小白一名。如有回答不对望大神勿喷,由于公司加密,程序无法上传,后期有机会定会分享!

网友D:
要用设置零点,而不是用原点收索等主动回零,是这个意思吧

网友E:
伺服参数里面-组件-里面的电池(*ABS)记得改成有效

网友F:
设置上电过不过Z相信号,不就好了。你断开连接器也是一种办法吧
加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