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检测响应速度

楼主(2021-05-10):
大家晚上好!我用温度模块检测产品温度使用了图片中的2种方式,发现利用产品来导通感温线这种方式有点问题:在产品压到感温线后,温度要延时2-4秒后才能显示出来,而感温线拧在一起,在产品压到感温线后立刻能显示温度,请大家指点下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及如何处理!谢谢大家!

网友A:
我晕,还有这种操作?

网友B:
一看就知道你是K型热电偶,1你是靠产品导通,感应的温度不仅慢还不准,2才是对的,K型热电偶本就需要两种不同的材质扭在一起
斗志不能低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一看就知道你是K型热电偶,1你是靠产品导通,感应的温度不仅慢还不准,2才是对的,K型热电偶本就需要两种不同的材质扭在一起
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