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恩士PLC加减速时间无反应是什么原因?求指教

楼主(2021-05-11):
基恩士KV8000 PLC加减速时间无反应或反应很微小是什么原因?监控PLC的加减速时间缓存地址值已经写进去了,但就是没有加减速效果,求各位大神指教?谢谢!

网友A:
是无反应还是,有微弱反应,你是从多少改到多少

楼主:
从500改到2000,反应很小,基本无反应

网友B:
可以监控一下,看看哪的问题

网友C:
最高速度与最低速度的差值设置过大吧?上次用三菱的遇到过这个问题.论坛的兄弟提醒我改了最大速度与基底速度就可以了

网友D:
要把最大速度改掉减小才行。这个加减速是按照最大速度体现的。
QQ:569456723

网友E:
重新设定下启动速度和运行速度试试。

网友F(2022-03-22):
默认的最大速度太大了,要改小

网友G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