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庭
三菱FX-5U PLC 定位控制程序写法

楼主(2021-05-11):
我看很多视频说,程序里面定位指令在一个地方使用一条,只是控制前面的条件导通,以及给不用的位置给寄存器。这样的话,用什么方式用定位完成信号来切换自动程序跳转到下一动作。还可以用定位完成标志吗,我看有人还可以用位置到达设定标志等。
这样使用一条定位指令,还是每次定位使用一次定位指令,哪种方式比较好呢?
QQ:389097681

网友A:
实现方式有很多,中断、表格、绝对、相对都能实现;我喜欢用一条绝对定位,修改寄存器的参数来实现。多轴的话用表格好一点;中断的话其实就是跟定位完成标志切换差不多,程序运行的优先级会高一点。

网友B:
看你框架怎么搭 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别人的不一定就是好的

网友C:
用一条就行了,每次定位前赋值,多次触发用M转接一下

楼主:
这样的话,程序里面还可以用定位正常完成信号跳转到下一步吗?
引用 网友C:
用一条就行了,每次定位前赋值,多次触发用M转接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