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一圈脉冲数设定
好难,我再想想。。。。

楼主(2021-05-11):
伺服一圈脉冲数设定,当丝杆行程为32mm,伺服设定3200转一圈,PLC最大输出100K,这样下来伺服最高才走1850转,如何走最高速3000转呢

网友A:
伺服能达到 你也要看丝杆能不能达到啊 这个是相对的 如果想伺服走到最大速度 你自己算下 伺服2K一转就可以了 这样你距离就对不上了 自己看你的取舍吧

网友B:
首先,单脉冲精度*脉冲速度<=PLC脉冲最高输出能力
其次,32mm是行程还是导程?如果是导程的话,伺服一圈32mm,3000转意味着将近100m/S,且不说是否真的要这么高速度,就问你机械吃得消吗?
最后,没人规定单个脉冲转到物理位移必须是整数,只要是精度要求满足,选择一个满足速度要求且相对规整的数值就行了,反正最终设置的时候都要乘系数,而且是PLC算不需要人计算,对PLC来说算1x0.1和算1x0.123456是一样的,如果能取整最好,不能取整就不取整呗,反正精度满足要求了

网友C:
1600一圈就好了啊

网友D:
设一圈脉冲为2000就刚好
已知电机3000R/M=50R/S
PLC发100000P/S
100000P\50R=2000P/R
斗志不能低

网友E:
感谢分享,学习了!
好难,我再想想。。。。

楼主:
因为用了两轴插补,不能取整的话,不好做

网友F:
换 200k脉冲的plc

网友G:
因为要涉及到脉冲当量。导程大。走的速度肯定是比较快。想精度高,速度又快,100KHZ脉冲有点不够。
所以只有牺牲精度来提速。每个脉冲0.02mm; 32 / 0.02=1600.每转需要1600个脉冲。
1600*(3000/60)=80 000,PLC这边设最大脉冲为80KHZ。这样,马达也不会超过3000r/min。
伺服一圈脉冲数设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