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西门子SIMATIC_ProSave_V13_SP1安装方法

楼主(2021-05-11):
WIN7/32位系统,已经安装WINCC触摸屏软件,里面没有SIMATIC_ProSave_V13_SP1,单独安装总是报错

网友A:
试了直接安装可以的,只是系统是WIN7 64位的系统。
或者你直接安装对应版本的TIA13的WINCC ADVA组件包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试了直接安装可以的,只是系统是WIN7 64位的系统。
或者你直接安装对应版本的TIA13的WINCC ADVA组件包也。
谢谢,要先删除注册表内的值,然后在安装

网友B:
14的直接安装了,没得问题,现在都V15用的多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