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1):
送纸主轴上装有接近开关X2,纸上面装有检测长度的编码器X0(三菱FX1N,高速计数器C235),请教怎样计算每一个X2上升沿信号之间编码器的脉冲数?

每一个X2上升沿信号,取一次编码器的数值,并减去上次的编码器值,所得的差值转换成实际距离,就是测得的长度。

我知道有以上思路,关键是怎样区分上次的数值和这一次的数值呢?请教各位大师,谢谢了!

网友A:
X2上升沿信号 清零计数器C235 不行吗?
  • 下载积分:+3(lifeison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X2上升沿信号 清零计数器C235 不行吗?

    也是一个好办法,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计算差值的方法,谢谢!

网友B:
    LDP X2
    DSUB C235 D100 D102
    DMOV C235 D100

    D100就是上一次的值 ,  D102就是差值
    看看这样能否满足你要的
  • 下载积分:+3(lifeison) 好贴好贴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LDP X2
    DSUB C235 D100 D102
    DMOV C235 D100

    D100就是上一次的值 ,  D102就是差值

    谢谢大师,醍醐灌顶!

网友C:
    如果需要增量脉冲编码器可以联系我们哦
    描述:增量脉冲编码器资料
    附件: GZ58-PN增量编码器 -1024.doc (282 K) 下载次数:62
    描述:增量脉冲编码器选型
    附件: 5增量编码器8.pdf (1158 K) 下载次数:64
    旋转编码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    LDP X2
    DSUB C235 D100 D102
    DMOV C235 D100

    D100就是上一次的值 ,  D102就是差值

    非常好!

网友E:
    编码器直接测量的结果不香吗

网友F:
    我也是来学习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