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plcIO地址对应

楼主(2021-05-11):
请问欧姆龙的plc io地址怎么和模块相对应,比如西门子的I0.1 Q0.0 I3.1 等,

网友A:
明白了吧

网友B:
不同型号有不同的物理I/O

网友C:
小型CP1L与CP1H系列就别想了,按顺序排布,I 00.00 Q 100.00以后
中大型就是1楼的,包括NJ,NX
NJ与NX系列的就标签了,对IO编号就弱化了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