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A800变频器,负载发生变化时,给定相同频率时,转速如何不变化 ?

楼主(2021-05-11):
三菱A800变频器,负载发生变化时,给定相同频率时,转速如何不变化 ? 可以设定那几个参数来实现?

网友A:
你给他频率,他老老实实的执行,你还怪他?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如果想让变频的频率随着负载而变化 ,那应该是转矩模式。 比如用来收卷的时候。这时要同时设置转矩指令和速度指令。
在A800变频器手册详细篇的5.4章节
不过这个有点难的,而且非常麻烦,非专业人士慎入,有坑。坑深99米。
有客户反应如果汇川的变频做这种功能比较简单,两个电位器搞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