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2):
     L     P##S_W_No
      LAR1
      L     W [AR1,P#0.0]
      T     LW     4

      L     D [AR1,P#2.0]
      T     LD     6

      L     #Repl_No
      T     LW     2

      L     4
      T     LB     1

      L     B#16#10
      T     LB     0

// D
      L     P##D_W_No
      LAR2
      L     W [AR2,P#0.0]
      T     LW    14

      L     D [AR2,P#2.0]
      T     LD    16

      L     #Repl_No
      T     LW    12

      L     4
      T     LB    11

      L     B#16#10
      T     LB    10

      CALL  "BLKMOV"
       SRCBLK :=#S_Addr
       RET_VAL:=#Temp1
       DSTBLK :=#D_Addr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帮忙解释下这个STL指令的动作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没有大神帮忙解释下这个STL指令的动作。

1、填写A数据块的数据首地址和长度,填写B数据块的数据首地址和长度,将A数据块的内容移动到B数据块。
2、300/400梯形图不支持间接寻址,因此无法使用梯形图来表达,如果A、B数据块的地址不变,可以使用梯形图表达,问题是,A,B的内容在变化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1、填写A数据块的数据首地址和长度,填写B数据块的数据首地址和长度,将A数据块的内容移动到B数据块。
2、300/400梯形图不支持间接寻址,因此无法使用梯形图来表达,如果A、B数据块的地址不变,可以使用梯形图表达,问题是,A,B的内容在变化。

POKE和PEEK可以用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POKE和PEEK可以用吗?

可以。

但是这两条指令并不支持300/400系列,如果你使用1200或者1500系列的话,你可以在梯形图内使用这两条指令来实现间接寻址。

Good Luck~

楼主:
还是没理解#S_Addr和#D_Addr是如何对应的数据的?

网友B:
STEP 7 软件 S7-300/400梯形图可以说没這个方式寻址,STL有的,所以没办法给你转换,如果需要可以发2个之前录制的视频,讲的就是STL数据从小到大排列和I/O示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