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2):
我写了个仪表的485通讯,采集不到信号,老师们帮忙看下,谢谢

楼主:
开关设置

楼主:
目的想把图一仪表的数值写到PLC D430,但是D430没数据,看QZ71C24N上RD灯都有闪烁

网友A:
用通讯协议写 比较快

楼主:
仪表支持485 MODBUS-RTU,要如何写?现在主要是通讯不上,仪表/QJ7124N跟电脑的串口助手都可以通讯的上,就是仪表跟QJ7124N连接不上,有没老师指点下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仪表支持485 MODBUS-RTU,要如何写?现在主要是通讯不上,仪表/QJ7124N跟电脑的串口助手都可以通讯的上,就是仪表跟QJ7124N连接不上,有没老师指点下?

两种方法 1.用无协议指令 G.OUTPUT 与 G.INPUT 按MODBUS协议  写通讯与校验程序 对编程要求比较高
                2.WORKS2 工具-通讯协议支持功能-串行通讯模块 设置MODBUS通讯协议   在主程序中用 G.CPRTCL指令调用 ,比较简单,看一下手册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