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请教下问题欧姆龙PLC相关问题

楼主(2021-05-12):
PLC类型NJ501
像图中这种功能块打开之后,只读不能改动是不是因为该功能块不存在本地库中导致的,详见图片

楼主:
说明:
第一张是功能块图片
第二张是双击功能块图片
第三张是查看本地库文件的图片
问题:不能修改的原因是不是因为本地不存在该功能块,但是不存在怎么可以查看的呢??或者是我理解错了是其他原因。
谢谢各位指教。

网友A(2021-06-25):
功能块能改,但是库里的功能块改不了。

网友B(2021-08-07):
首先这种东西要明确是库功能块还是项目功能块,前者是可以设置仅看的,后者的话你研究下就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