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3):
补充FX5U电池连接埠位置上图

请问FX5UJ可接电池保持寄存器数据?
FX5U 可用FX3U-32BL电池保持寄存器数据
FX5UJ 指硬体上,有可安装电池连接器,可接电池保持寄存器数据连接埠?
担心用FX5UJ PLC厂商没事关机超过1个月以上
啥么资料都没了

网友A:
可能没在参数里选择使用电池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能没在参数里选择使用电池

我是指硬体上,可安装电池连接器位置

网友B:
根据FX5UJ的样本显示,FX5UJ不可以安装电池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sunnykmc) 热心助人!
  • 特别提醒大家:

楼主:
    我们公司生产设备系统参数数据,都须要长时间储存,FX5UJ不能长时间储存就无法使用了.
    三菱怎会推这产品.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    我们公司生产设备系统参数数据,都须要长时间储存,FX5UJ不能长时间储存就无法使用了.
    三菱怎会推这产品.

    有EEPROM保持的寄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    有EEPROM保持的寄存器

    FX5系列还不熟
    须要长期寄存器至少须要20000个
    请问R寄存器也可以吗
    或有其它可不须电池的寄存器

    还是SD卡可以用特别指令回写到特别寄存器(至少须要20000个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