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1N 写入程序时报错 驱动器名的错误

楼主(2021-05-13):
CPU错误灯一直闪烁,程序上传只能上传参数,写入程序时出现这种错误。求大神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初始化PLC试试

楼主:
谢谢师傅,清除内存了,还是不行.估计CPU坏了吧

楼主:
还有别的好办法没?

网友B:
1N老古董了 更新换代

楼主:
把备用设备上的相同型号PLC换上了,已经正常。谢谢各位师傅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