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3):
   求助,有没人熟悉MES系统的,请教下,我有个问题:我们有台日本设备,三菱Q系列PLC的点位,我用GX works2查找不到,但我的客户的MES系统却可以监控到这个点。那这个点位是在哪的呢?为什么GX works2不能看到?谢谢!

网友A:
如K4Y0,  D0,
MES系统可以监控Y2,D0.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K4Y0,  D0,
MES系统可以监控Y2,D0.1

不是X,Y这些点位,是例如:
我在设备的触摸屏显示一个实时的真空值,点位是D001000,那我在PLC的程序上也能找到这个点位,
但是,在客户的MES(设备中央监控系统)系统里,监控的点位却是D2000(这个点位是由日本设备厂商提供的)。
那么,我现在想用GX works2去监控D2000这个点位,却查不到,不知道为什么?
我想,不知道是否PLC是有专门的MES模块做交换区给MES读取,而这个交换区的点位是GX works2不能读取的。不知道是否有这个可能?
希望有熟悉三菱Q系列以及对三菱PLC编程熟悉的大师给解释下,谢谢!

网友B:
有其他模块,打个比方有可能你的D100  对应别人的D200,要看模块参数怎么设置

网友C:
我以前做的MES有很多不同品牌的PLC,所以我加了一个上位PLC,设备PLC与上位PLC通讯,那么上位PLC有地址对应关系,然后上位PLC在连接系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其他模块,打个比方有可能你的D100  对应别人的D200,要看模块参数怎么设置

我查了下,只有一个QJ71E71以太网模块有可能这样,但理论上来说,这个模块的点位GX works2也应该能看到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以前做的MES有很多不同品牌的PLC,所以我加了一个上位PLC,设备PLC与上位PLC通讯,那么上位PLC有地址对应关系,然后上位PLC在连接系统

我这个设备可以确定是没有上位PLC的,我的客户因为设备很多,做的MES是用服务器来通信及监控,而我这个设备里边就2个CPU,一个好像型号是Q03UDC,一个是控制伺服电机用的运动CPU,而模块有很多,但也都是常用的,比如A/D ,D/A等等模块以及输入输出扩展模块等。
另外,就算是有上位PLC的话,那我同样是应该能用GX works查到点位才对,只是我电脑对接的PLC不同而已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不是X,Y这些点位,是例如:
我在设备的触摸屏显示一个实时的真空值,点位是D001000,那我在PLC的程序上也能找到这个点位,
但是,在客户的MES(设备中央监控系统)系统里,监控的点位却是D2000(这个点位是由日本设备厂商提供的)。

不清楚MES软件是怎么读取PLC,
PLC通讯采用不同的协议的地址是不同,
如用Modbus rtu和编程口的地址是不一样的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我这个设备可以确定是没有上位PLC的,我的客户因为设备很多,做的MES是用服务器来通信及监控,而我这个设备里边就2个CPU,一个好像型号是Q03UDC,一个是控制伺服电机用的运动CPU,而模块有很多,但也都是常用的,比如A/D ,D/A等等模块以及输入输出扩展模块等。
另外,就算是有上位PLC的话,那我同样是应该能用GX works查到点位才对,只是我电脑对接的PLC不同而已。

那就不懂了,可能与楼上说的一样吧,通过通讯连接,但是地址有对应关系吧,要不然会冲突的,比如我用上位PLC连接,也是把地址重新对应了比如设备的PLC地址是D0那么可能对应上位PLC的是D100,然后再给系统那边

楼主:
因为我们是代理进口设备的,而那些PLC点位表也是由我们提供给国内工厂的用户(PLC地址点位表的是日本原厂制造商提供给我们,再由我们提供给国内用户)。
所以,当国内的工厂用户使用我提供给他们的地址点位表,再使用他们工厂自己的MES系统监控某个点位不对时,他们就会找我咨询,是否我提供给他们的PLC地址点位有错误,所以这个点位一定是在我的机器里边的。
我想这样说就会明白点吧。只是我对PLC编程方面也不是很专业,所以才搞不明白到底还有什么可能,是我用GX works都监控不到我自己的设备点位?
我刚刚再查过程序,我觉得有些指令是可能造成我查不到的原因:JP.READ J1 DXXXX DXXXX DXXXX MXXXX,因为这些指令是批量将N个点位读到其他点的,这就有可能是程序上不会单独对某个点写指令了(比如D110,但它可能批量写入给D100 及之后的50个点等,这样程序上就没有D110这个点的指令,所以GX works查不到)

网友C:
你程序里是找不到D1000呢还是监控D1000的数值是0呢,有的指令是块移的比如BMOV,你还是好好看看程序把

网友D:
MCS不是很常见吗?都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吧

楼主:
已经找出问题在哪了,谢谢各位的帮助。
如楼上所说,就是块移的问题,主要是这个程序一下就块移了上百个点,而且它移了好几个地方,有当前配方用,有品质履历用,有下个配方用等等,查找起来就复杂了很多,说白了,也是我对这个编程不够熟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