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3):
有没有哪位大神愿意出来说说其中原理

网友A:
告诉你,告诉你,全部告诉,有什么好处

网友B:
软件的宏指令编译就如同将中文文档翻译成英文文档,如果没有禁止反编译,则如同中、英文文档都保存在了XOB(EXOB)文件里,如果设置了禁止反编译,就如同删除了'中文'原文档,在XOB(EXOB)文件里就只有'英文'文档了。当然,我能看懂这个'英文',可以将这个'英文'文档翻译成'中文'文档显示出来,尽管这个工作很难~
威伦禁止反编译(恢复宏指令);WINCC画面密码;海泰克重建应用密码;组态王工程密码;Studio5000源密码保护等。微信:hkcs-001,QQ:598798210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软件的宏指令编译就如同将中文文档翻译成英文文档,如果没有禁止反编译,则如同中、英文文档都保存在了XOB(EXOB)文件里,如果设置了禁止反编译,就如同删除了'中文'原文档,在XOB(EXOB)文件里就只有'英文'文档了。当然,我能看懂这个'英文',可以将这个'英文'文档翻译成'中文'文档显示出来,尽管这个工作很难~

谢谢大神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