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和巴鲁夫RFID数据处理问题

楼主(2021-05-14):
PLC用的FX5U与巴鲁夫RFID走的EIP通讯,现在通讯都可以了,就是数据处理有点麻烦 巴鲁夫都是读写都是BYTE,而且读写头的读写规则也比较操蛋,求思路

网友A:
能玩通巴鲁夫CCLINK读写头的人不会太多。
做个这个读写头的程序,给你点一下。
三菱为16位操作,但是巴鲁夫为8位,所以操作上是有一定困难的,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,在逻辑与或指令面前都不是什么事,注意高低字节是反的。

网友B:
建议直接找巴鲁夫原厂,他们服务非常到位的,我们第一次用,是他们工程师到现场把写好的功能块给我们,还教我们怎么用.

楼主:
供应商不行,要人没人,要技术没技术,就给了一个西门子的功能块给我。巴鲁夫技术支持一直打不通,唉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没想到什么好办法,头尾数据不要,载码体数据读写要好好规划下,有些数据没用的,写了一个测试功能块,读写都没问题,
ST70RFID -无简单CPU通信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