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800变频器停机0U3报警

楼主(2021-05-14):
F800变频器驱动风机,停机时断运行信号,模拟量置0,减速时间90秒,报E OU3,减速时间改到480秒还报这个,有什么办法?

网友A:
是选的恒转矩负载吗 还有你这个报警 确定是E.OU3 不是E.OV3 没找到你这个报警代码啊

网友B:
停机模拟量不用置0

网友C:
请参考说明书
让我们携手做的更好 QQ1661278321

网友D:
F800的通病。
可这样设置试试:
1、参数pr.882 设定为1 启用再生回避功能 (因为F840没制动电阻,启动或停止时可能报过电压)
2、参数pr.883 设定为540 (直流母线电压540V以上开始再生回避,一般是输入电压的1.4倍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