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4):
请问一下大佬们关于CE认证的事情.我公司现在有一台设备要出口到波兰,那边要求要有CE认证.我只负责电气部分的设计.是否是只要选带有CE认证的电气标准件就可以了?这其中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?请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.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很复杂,尤其对电气安全要求颇多,还得找TUV之类的认证公司认证,出具CE证书
  • 下载积分:+5(liuqiang2012) 真诚感谢!

网友A:
    最好是找认证公司咨询,不然设计完后,再找认证公司,会改很多东西,总之,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,电气标准件带CE认证,这个只是最基础项,必须的,虽然是设备不同,估计电气标准要求都一样,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 都是眼泪
    您的意思是设计方案出来后还要找专业CE认证的公司认证吧,感觉太麻烦了.

网友A:
    对,看波兰那边严不严了,之前出口过到德国的设备,没有经验,设计的离CE相差甚远,CE对电气安全要求很高,比如光栅要求,都需要计算的,反正很麻烦,之后还有欧洲别的国家的,没有CE认证当地政府不让用,当然如果不严的话,不排除偷偷用的

网友B:
    要求通过CE认证?
    如果不是大批量,这个单子就不要接,
    认证花的费用比起设备的费用要高几倍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liuqiang2012) 真诚感谢!是的,批量不大 ..
  • 二手PLC,触摸屏,伺服驱动,各类气动设备

网友C:
        贵点找南德、莱茵,想便宜点找SGS,三家都可以,SGS的电气比较水,南德和莱茵相对严格,所有的强电元件都要有CE认证,这个基本上找国际品牌没错,电气设计需要加单独的安全回路,比如:安全继电器,安全光栅这种,具体的设计可以看下ISO 13849-1、 IEC 62061 -1和IEC 60204-1,CE设备成本比普通设备+30%吧,锂电单机设备南德收费大概7W一台,SGS 2W左右,可以参考下。如果有挥发粉尘、气体,还需要考虑防爆,这个就更贵了,一台防爆电机都好几万,成本蹭蹭蹭往上涨。。。
    如果想接这个项目,推荐南德和莱茵,北欧和德国周边的海关和客户对于安全要求比较严格,如果应付拿到CE证书,最后客户不认可,还会让你改的,不如一开始就按照CE标准做。前期的3D、电气设计需要认证工程师参与的,一边做一边改,RA审查和PLr计算,还有问下客户需不需要做FEMA,如果需要那就麻烦了。这些所有资料都需要你们自己做,南德他们只提供咨询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liuqiang2012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    10年前,CE认证要求并不高,除了用的元器件有CE认证外,所有连接点要有防触电保护,也就是带电的点不能外露,即加保护盖;还有标识要清楚醒目,比如地排、零排等要贴标签PE、N,急停按钮要装那个黄色的警告圈,还有小心触电标志;要有安全切断功能,如变频器前面装接触器,伺服驱动的安全转矩关断等……

    最重要的一点,一定要给认证机构的人送红包,然后就通过啦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    10年前,CE认证要求并不高,除了用的元器件有CE认证外,所有连接点要有防触电保护,也就是带电的点不能外露,即加保护盖;还有标识要清楚醒目,比如地排、零排等要贴标签PE、N,急停按钮要装那个黄色的警告圈,还有小心触电标志;要有安全切断功能,如变频器前面装接触器,伺服驱动的安全转矩关断等……

    最重要的一点,一定要给认证机构的人送红包,然后就通过啦

    尽说大实话!

网友F(2021-08-05):
    完了,柜子都做好了,现在看见楼上的经历,不知该怎么办了。没有一个属于CE要求的。

网友F:
    哪位讲一讲,成套设备做好出口欧洲,必须要每一部分都做CE认证吗?六台不一样的设备组成一个工艺流程。每个设备有单独的名称说明书。我只负责其中的一个,需要单独做CE认证吗?

网友C:
    可以单机做,也可以整条产线做

网友G:
我们设备出口CE认证就是按6楼说的流程,叫第三方来掏钱就行,不难。要是TUV就要难一些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哪位讲一讲,成套设备做好出口欧洲,必须要每一部分都做CE认证吗?六台不一样的设备组成一个工艺流程。每个设备有单独的名称说明书。我只负责其中的一个,需要单独做CE认证吗?

严格来说,用的电线都要提供认证证书。

网友F:
谢谢大家,控制柜配件都换了,连柜子都换了,重新做,全部使用CE认证产品。郁闷啊

网友H:
CE-MD CE-EMC执行什么指令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