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4):
有大神知道咋回事不???

网友A:
看你这个变量是什么类型

网友B:
写入受保护的内存1、检查你的变量是否释放2、变量在读取的同时也在进行其他处理被占用3、是否内存泄露

网友C:
你这是异步读取,那么有可能是多线程溢出,优化代码或者手动gc

网友D:
OPC是组态软件的黄金搭档,都用高级语言了,没必要用OPC了,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16d7d3ecb0102x1z5.html

网友E:
你的opc dll是不是只支持32/64位,把你的exe换一下平台调试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你的opc dll是不是只支持32/64位,把你的exe换一下平台调试试试

只支持32位

网友F:
今天刚倒腾了KEPServerEX 6  OPC我这只读取了102个变量,windos10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今天刚倒腾了KEPServerEX 6  OPC我这只读取了102个变量,windos10

变量少都没问题,关键是变量数量多的时候,另外,兄弟知道怎么用订阅的方式去读取变量不???

网友G:
被调用了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
只支持32位

这就对了,内存指针对不上。
你用一个32位平台的应用调用dll,然后再通过WndProc做2个应用间的通信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
这就对了,内存指针对不上。
你用一个32位平台的应用调用dll,然后再通过WndProc做2个应用间的通信吧

这方法的问题具体还没找到,不过我采用另外一种订阅读取的方式了,效果还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