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4):
RT:公司领导要改造,在原本的回路上再加上一条安全回路。
        产品是220V西门子224CN,24V电源来自24V2A的电源(明纬)

现在要在PLC的输入口接入2根24V数字量信号,且操作中两路会同时得电,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嘛。
24V还不是来自同一个24V电源,有一根线的24V来自后方设备传递过来。

网友A:
有影响,加中继

网友B:
PLC的输入口接入2根24V数字量信号~~
確認一下是24V嗎
大多0-5V 0-10V 4mA-20mA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C:
把两个电源0V拉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影响,加中继

感谢

网友D:
两路0V接通好点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PLC的输入口接入2根24V数字量信号~~
確認一下是24V嗎
大多0-5V 0-10V 4mA-20mA

的确是24V的,是不是2A不确定了,肯定是大于1A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两个电源0V拉通

具体该怎么操作啊,是明纬直接按在轨道上的电源,线该怎么接。

网友E:
电源之间0伏连接一起
引用 楼主:

具体该怎么操作啊,是明纬直接按在轨道上的电源,线该怎么接。

网友F(2021-06-24):
1。中继隔离 2.0V接一起

网友G:
是的,最好加个中继转换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