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触点映像不显示

楼主(2021-05-14):
用eplan绘图时,线圈的触点映像不显示,网上搜索也没能解决。只有双击线圈,点击触点映像设置,勾选用户自定义和显示为符号映像,在线圈底下还会显示出
触点映
像。但这样每
个触点都需要
设置一下才会显示,求大神指导到底在哪里设置能够让触点映像自动显示出来呢?????

网友A:
EPLAN 有个工具的叫格式刷,
设置好一个,点一下复制格式,然后选中其它要相同格式的,如显示位置,内容,粘贴格式就可以。
EPLAN有时需要刷新一下才显示出来 。
下载积分:+2(吾乃初学者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