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21-05-14):
各品牌机器人,负载50Kg,臂展大于2365mm,各品牌机器人重复精度能做到多少?各位大神有无总结经验。请分享。

网友A:
负载好大哈

网友B:
直接问码垛机器人哪家强

网友C:
机器人的精度应该有保证的(因为还涉及工装夹具的精度),区别就是工作寿命

网友D:
50KG以上选库卡吧

网友E:
四大家族都可以,如果负载50kg,你说你要精度一个丝,那肯定是做不到的。负载精度跟空载精度是不一样的。基本上大负载机器人的都是0.08-1.5mm,有些要求不高可能还会更差.高负载肯定就是为了高效率,精准度高那是小型小负载的事。你看光刻机纳米级别,人家里面的东西就一点点。

网友F:
KUKA的大型机器人在前两年精度很高的,时间一到就各种软硬件故障不断。

专业外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