Q03UED 数据异常报警,寻求帮助

楼主(2021-05-15):
各位师傅帮忙解决这个问题,D4是通讯模块采集的数值,当采集D4数值时,该位置无产品,就采集不到信号,就----的数值传给PLC,然后PLC就出错,有什么办法解决,谢谢

网友A:
点一下右边的“错误JUMP(J)”按钮,进去看一下是那一步错误,再锁定是哪个指令的问题。

楼主:
第5步,指令应该没问题,就是数值是----造成错误

网友B:
點PLC參數,點PLC RAS設置,找左下角:錯誤時的運行模式,第一項,運行錯誤 選擇繼續-----執行,完畢。

网友C:
可以判断D4值,在进线后面的操作。

网友D:
话说d4的值不正常不是应该查外部信号和模块的问题么
D4的值不大于0.01值传数0.0给D4