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:电力变压器低压中间B相瓷瓶温度高

楼主(2021-05-15):
油浸电力变压器S11-35/0.4-2000低压中间B相瓷瓶温度高为什么(A相50度,B相90度,c相54度)?A相电流2000A,B相1900A,C相2000A,电压405V正常,另一台S11-35/0.4-16000低压三相都是50度左右。

网友A:
温度高的那一相连接接头有接触不良的可能,希望尽快去停电检查。

楼主:
谢谢。导电部分温度都还好,返厂吊芯检查也没发现问题。生产急用,已经投运。

网友B:
电流小温度高,明显接触不好电阻大

楼主:
电流2KA过一点。
三相差不多是平衡的

网友C:
[quote温度高的那一相连接接头有接触不良的可能,希望尽快去停电检查。]
一般是低压侧B相接触问题。

楼主(2021-12-17):
20211211日送生产厂家更换大盖,现在运行正常。谢谢大家关心回复。

顾乡的云

网友D:
需尽快停电检查,肯定是接触不好,否则会出事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