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伦8102IE触摸屏,开机一段时间会自动出现一个数字键盘,求教?

楼主(2021-05-15):
威伦8102IE触摸屏,开机一段时间会自动出现一个白屏的数字键盘,按着没有反应必须断电后再开机。上载反编译后也找不到原因?求教,求教了各位

网友A:
应该是有一个页面或者待机页面设置为数字键盘页面了

楼主:
背光、屏保时间设成无也有这种现象的

网友B:
打客服,服务还是很不错的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