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FX-422-BD的初始化设定

楼主(2021-05-15):
为了加一个扩展口,买了一个模块FX-422-BD, 在FX3U安装上去。
安装上,发现,通过这个新扩展口,无法用GX WORKS 2和FX3U通讯。
而且我确认这个 FX-422-BD是好的。
电话咨询三菱售后,
1. 清除PLC存储器
2. 清除PLC 中CH1 ,CH2的通讯设定。
这么做,才能通过这个新扩展口,使用GX WORKS 2与FX3U通讯

网友A:
是这个的吗?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:
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呢!!!

网友C:
我最近也想买一个422bd, 请问能实现原端口与触摸通讯,我用422bd监控吗

网友D:
FX3U-422-BD
FX3G-422-BD
如果PLC里未做通讯设置,是可以与电脑正常通讯的。
正确的设置就是不要设置。
下载积分:+1(bruce2020) 真诚感谢!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