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CGS密码类问题

楼主(2021-05-15):
MCGS密码输入错误时系统会提示“密码输入错误,是否重新输入” 请问这段文字可以自己更改吗?

楼主:
求求求助助助

网友A:
不能,这是系统提示

网友B:
你有源程序吗? 有的话自己看看。

网友C:
可以用脚本自己写,

楼主:
怎么写呢,是弹框报警吗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怎么写呢,是弹框报警吗?
大部分触摸屏都差不多,
新建一个密码输入画面,分别有确认和取消,
另建一个弹出密码错误窗口,
密码输入框关联到一个寄存器,
确认键关联宏,
以下用宏编写
确认时比对密码,
密码正确进入对画面,错误时弹出码错误窗口。
宏写法,类似
IF 输入密码 = 888 then
show " "
else
show " "
end if
我是想把他的系统弹框改了

网友E:
你用模拟运行试试,我改得有,不过非常难看随便改得。
这个是只读的不能打开
PID温控(1).zi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