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J1W-NC113变更当前频率
虚心接受,谦虚学习。

楼主(2021-05-15):
CJ1W-NC113变更当前频率 ,可以在运行中更改频率吗?走一段距离有不同的速度。大神指教

网友A:
可以的
下载积分:+5(2671878265)

网友B:
参考欧姆龙官方手册上,可以运动中改的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CJ1W-NC113变更当前频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