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程
三菱Q系列程序步数不够可以扩展吗?

楼主(2021-05-16):
Q03UDVCPU

网友A:
这么大的程序啊?加存储卡?

网友B:
还真不相信你能写3W步的程序

网友C:
SD卡再不够,来个2个cpu怎么样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D:
不要想了 换CPU 还有主要看你超多少? 超的不多 很容易解决 设置下就好了
我写3.5万步呢 轴数达30多轴 工艺复杂的很

网友E:
换CPU
czz674613079@163.com

网友F:
很容易超,像我们这里,小型03,中型号06,大型13,甚至13不够的情况下直接26

网友G:
大神分享下程序,长长见识

网友H:
不能加内存卡,只能换CPU,你是不是把注释都刷进去了,记得注释,行间注释,书签这些取消到,不要选择下到PLC了,另外下载每一个POU程序块有500步的在线写入空间,可以去掉。我上次做个项目Q06差点写爆了。。还有不行就把一些梯形图改成ST,用循环把一些梯形图代替。
下载积分:+1(似水流年ol) 好贴好贴!

网友B:
写过2W步,把你们3-4W步的程序发上来学习学习

网友I:
可以压缩的,或者加存储卡

网友J:
引用 网友K:
不是简单工程下载时可以不用勾选源代码信息,如图勾选源代码信息9W多步,不勾选只有5W步
源代码写入rom就好了
=

网友L:
你是不是把注释导也进去了?只传程序,不行就买存储卡或换Q6UDV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