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lan软件安装问题

楼主(2021-05-18):
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????????????
软件安装后,新建的项目带黄色感叹号,原理图模板也不全,插入符号也不行,好像是没有符号库,具体见图,之前安装一个2.1版本可以,这个2.7就不行了
,反反复复搞了3天了,无望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本人未曾見過此異常狀況。電腦是否安裝了64位的OFFICE及AccessRuntime_x64_en-us。建議安裝2.9 Update 6試試

网友B:
所以EPLAN 2.7比较吭人!

网友C(2021-08-05):
估计安装包或者系统有问题,从新安装试试吧,一定按安装流程一步一步操作。
电气制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