赚点辛苦钱不容易啊 诶~~~~ 努力赚钱

楼主(2021-05-18):
CANOPEN
PN
还有 485读的能用吗?  实时性也太烂了
最近要求高精度  可是PLC支持485  PN    伺服不支持PN   只支持485 CAN
BOSS 死命的想省钱  为难到了

网友A:
三菱的PLC配三菱的伺服,有专用的指令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B:
我就是用三菱或者松下485通讯读绝对值的
半闭环
我不停机的  每次中断要微调补偿
485读取的值能用  时延性很差呀
高速下  485感觉垃圾的很
PN的通讯延迟 每增加一台伺服只有2MS的延迟 几乎同步的
485有时候能跑到200MS
速度一快就出问题呀

楼主:
我同事  也是用485写 但是485仅仅是给伺服 一个REDAY  和 start的信号
所有闭环同步 全部用 伺服自带的软件写   给伺服接入第二编码器(光栅尺)直接用伺服自身的软件写成全闭环
不敢用485   485真的做不到高响应啊    通讯要么CAN  或者三菱用自家的cclink  或者西门子家的PN

网友C:
用西门子的物理绝对值编码器啊,不用读

网友D:
高速是多高,一两个伺服485波特率改大足够

网友E:
一般都是485的吧。用多摩川的。
珠海 台金 伺服电机/驱动器
源头工厂制造企业
13536588499(微信同号)

网友F:
直接走ECT不久搞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