状元
MCGS软件

楼主(2021-05-18):
各位好!帮忙看一下我安装了一个MCGS软件,图标是这样吗?

网友A:
是的。蓝色的是组态软件,另一个是模拟软件

楼主:
谢谢daluobo的指导

楼主:
谢谢朋友指导

楼主:
与触摸屏连接显示怎么办

网友B:
IP地址要在同一网关
zsh340

网友C:
也可以用USB线与电脑联接

楼主:
欢迎大家具体指导一下

网友D(2021-09-09):
目标地址要与你所连接的屏的地址一致
对你的画面而言 也就是屏的地址也要是255.255.255.255

网友E(2023-04-15):
要在同一网段才能传输!